求助大神解决走线加过孔

楼主(2011-07-28):
小弟初学DXP,不知道怎么在走线的时候添加过孔啊?就是一直处于走线状态,添加过孔后继续走线。我知道allegro中双击左键就可以了,但是DXP怎么实现啊?  更要命的是差分对添加过孔,我没辙了,那位大神教教我啊?感激不尽。

网友:
    按小键盘* + -号键换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多谢啊。那你知道怎么样设置差分线过孔的距离么?

网友:
    直接加个过孔就是了。。。

网友:
    用个鼠标增强版软件可以直接滚鼠标中间,直接就可以加过孔了~~

网友:
    可以直接自己设置一个快捷键的,那样很方便

网友:
    在AD中走线的时候按键盘上的数字2会自动放置过孔,有个技巧就是执行命令的时候按tab上面那个波浪键会出现相应的快捷操作。DXP具体没试过。

网友:
    差分走线时,用差分走线工具,换层的时候,会自动加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