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老手

楼主(2011-07-28):
FPC连接器/40PIN 0.5MM H=2.0MM 翻盖下接/SMD的脚位顺序反了,用pads2007怎么把这个封装改过来呀。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才做了两个月。你先选中封装,右键,进到制作封装的模式里。
选中你要的第一脚,右键,选着标脚位的那个就好。一个一个的点就好了。
我这里没有软件,也不知道你看的懂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朋友说PADS2007做不了。要PADS2005的才可以做,是不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