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uter里走线,鼠标突然消失了,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1-07-28):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Router里走线,鼠标突然消失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怪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问题啦!

网友:
我遇到过,关了再开,同样期待好方法!

网友:
很正常,关了再开就OK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每次都是关了在打开,烦!

网友:
建议你用高版本的。

网友:
我之前用的是2005的版本,也是常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我改用了2007SP4的版本后基本上没有这种BUG发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版本:Buold number:2007.42.1
会不会是在破解的时候出现了BUG?

网友:
通用的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网上下载PADS2007 SP4的版本就行,我现在一直在用这版本,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问题,还算稳定的版本!

网友(2011-10-13):
有,这样的情况,我的办法是,15分钟后保存一次,或关闭软体从启动!

楼主:
不过我发在9.3里走线,就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9.3还是挺给力的!

网友:
我用得PADS2007也回出现,关了从新打开

网友:
重启软件。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而且有时候刚开ROUTER走一条线就没鼠标了,通常是误操作的情况下消失的,比如快捷键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而且有时候刚开ROUTER走一条线就没鼠标了,通常是误操作的情况下消失的,比如快捷键按错。

貌似在9.3版本里可以解决鼠标消失的问题了。

网友(2012-03-31):
我的也老是会发生       我还以为是我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