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退出Package symbol界面

楼主(2011-07-28):
求助如何退出Package symbol界面,我做焊盘时退不出来了  下次再打开软件    还是这个界面

网友:
你可以选新建,然后选择Brd,这不就退出来了吗?呵呵

楼主:
多谢  今天是第一次学

楼主:
这样不也不好吧  那我总不能每次退出都新建吧  那这样一个工程要被我建立多少次啊

网友:
file    change editor……   然后选择你要选的  一般选最高版本的  allegro pcb design gxl

楼主:
我的 change editor 里 没有allegro pcb  design gxl   也没有allegro pcb  design xl   只有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和 basic  symbol  edi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 change editor 里 没有allegro pcb  design gxl   也没有allegro pcb  design xl   只有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和 basic  symbol  editor

网友(2011-09-26):
选项设置里面不要设置记住上次的记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