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ORCAD破解问题

楼主(2011-07-28):
我在论坛里下载里一个orcad16.3,安装时都是按照破解方法一步一步地安装,可是安装及破解后就是运行不了,出现如下图提示,安装了两次都是这样的效果,不知道是人笨还是机器或软件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試試看將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 (就是有 %CDSROOT% 開頭的,  以";"為斷句, 可參考如下方所列出來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网友(2012-02-03):
    谢谢我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