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大家用的多吗?

楼主(2011-07-28):
cadence16.5大家用的多吗?本菜鸟最近装了个16.5,感觉有点手生,原来一直在用15.5,我想知道16.5较15.5有什么先进之处?本人使用Cadence仅普通使用,不做仿真等,期待大侠解答!

网友A:
差别很大,我用的16。3,熟悉了一段时间,包括界面,一些菜单里面的设置都变了,不过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下了,还没有用,习惯用16.3了

网友:
16.3的库应该在16.5能用吧

网友:
16.5改变不大

网友:
16.3 和 16.5 的文件 (DSN, OLB, LIB) 算是同格式,不同於 16.2 以下,且 16.3 和 16.5 外觀相似度高。(OrCAD 9.0~16.2的文件是同格式)

16.3 以上可以針對某段連接線,或是某NET作加粗或是換顏色動作,這是之前做不到的,方便閱讀和做註解。

相對的 16.3 以上建立器件的時候,設定是 INPUT 的時候,在畫原理圖的時候會多出小箭頭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會不適應這個改變。

16.3 剛開始的時候程序錯誤很多,就算修改器件常常會發生死機,所以不斷的補丁,目前已經到 033 版。16.5 也好不到哪裡,剛出來沒多久,就 2 個補丁了。唉~~ 快跟有點軟 (MicroSfot)  差不多了,一天到晚都在補丁。

至於其他差異的地方,可以搜索論壇文章,詳細查看新的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很大,我用的16。3,熟悉了一段时间,包括界面,一些菜单里面的设置都变了,不过习惯了就好了

问一下,ALLEGRO焊盘能开椭圆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