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llegro16.3解密后ORCAD没办法用?

楼主(2011-07-28):
弹出这个框,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除原理图外其它项目都能用.

网友:
貌似你这个没有破解完全

楼主:
伤心啊,用了几种破解办法都这个样子。而且在论坛里也没见谁有遇到这个难题的。

网友:
VC++运行库错误 安装一个就是了

楼主:
VC++运行库安装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指点一下吧!

网友:
卸载后删掉注册表和cadence有关的项重新装试试,一定要先打补丁然后再破解

网友:
試試看 將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
(就是有 %CDSROOT% 開頭的,  以";"為斷句, 可參考如下方所列出來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网友:
    解密不成功,key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