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今天遇到一个大问题。我想把这个PCB的一部分电路掉到另一PCB上去设计,不会

楼主(2011-07-28):
望能求解,谢天谢地啦,

网友:
没试过,我觉得这样或许可行。原理图方面,把要拿走的那部分单独做一个;PCB,用REUSE工具。完了再ECO一下。

网友:
    把两个PCB中相同部分的元件位号改成一样,将新PCB中相同部分的元件删掉,在原PCB中选中需要的部分,ctrl+C,在新PCB中ctrl+V,最后导一遍网表,保证PCB与原理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