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分正、反面出坐标文件

楼主(2011-07-29):
如题,现在想出2个坐标文件,分别是正面器件和反面器件的坐标,不知如何做到。
自己的方法是删除正面出反面;删除反面出正面,繁琐。。。
请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Toos --> report  裏面有個選項是Component report
直接report出來, 正反面都在裏面,  後面有一欄是辨別正反面零件的, 如果一定要區分開來, 可以試著用Excel來編輯, 挑出正反面的零件來

楼主:
找到答案了,问题有点弱,呵呵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