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LLEGRO怎么统计管脚总数

楼主(2011-07-29):
着急:allegro统计管脚总数,怎么操作。我用的是cadence15.5!

网友:
F5//Pins
    全选

    或是

report//component pins

网友:
    Tools->Reports,列表框中找到"Summary Drawing Report",并双击使其到下边的列表框中,再单击"Report"按钮,弹出的报告中"Package Symbols:Total(xxx) Mirrored(xxx) Pins(xxx)就是说明多少个零件,多少Pin的。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