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调整pcb editor 的图纸大小?

楼主(2011-07-29):
小弟使用16.3版本,在下图,我在Extents里面改值,但是没法一下子改小,例如left x 要改为-1,width 改为2,如图从width=36.xxx,改为width=30就得,改为=2就不得。百思不得其解。求教。

网友:
第一行必须比第二行的数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不能一下子改小图纸的大小?

网友(2011-11-1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left x 和left y怎么都不能改小,点其他地方又变回36.000或其他的。后来我干脆都改为0,然后点击apply。虽然又变回36.0000,。我把软件关掉在打开,就都成0了

网友B:
首先确定你图子里有没有画过东西在上面,如果没有,按2楼说的做就可以了,如果已有画东西,那光按二楼说的做还不行,还要多考虑些东西,这里就不详说了,以前有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你图子里有没有画过东西在上面,如果没有,按2楼说的做就可以了,如果已有画东西,那光按二楼说的做还不 ...

请问你的文章在哪里?我想看看。

网友(点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53&highlight=%CD%BC%D6%BD%B4%F3%D0%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