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走线的曼哈顿(manhattan)长度阿?

楼主(2011-07-29):
如果我要计算某根走线的长度,到底认哪个数据呢?似乎相差还是蛮大的!!!!!

网友A:
    走直角绕线的长度 (即水平绕线加上垂直绕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直角绕线的长度 (即水平绕线加上垂直绕的长度)。

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hattan=DX+DY

非常感谢!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这里的焊盘在哪里设置可以设置成只显示外框的模式的~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全局设置里面个把一个显示display意思是空心和实心显示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告知,我没找到,16.3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up-drawing options -display-filled pads 是否勾选调节显示

网友(点评):
谢谢,找见了,我的在 Setup-Parameters-Display 菜单下,是分感谢!

网友(2011-12-06):
    是走线起点到走线终点吗~~

网友D:
    Total  etch length 才是你要的实际长度,绕线,绕匹配等都是此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tal  etch length 才是你要的实际长度,绕线,绕匹配等都是此数据,~~

楼上正解。
就是不清楚这个曼哈顿长度有啥实际意义?
而且还有个实际长度与曼哈顿长度的比值,这个又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nhattan=DX+DY

敢问大侠,小弟愚钝,你举得是两个pin的例子,那三个及三个以上的pin相连接,这个长度该怎么计算?

还有楼上兄弟问的问题,还望一并回答,多谢~~

网友:
    manhattan 剛剛樓上解釋過 是直角2邊相加,

一般走線是會走最短路徑以及走45度角的,所以理想值total etch length 來說應該不能超過 manhattan的值

這樣才代表你走線是很順暢且很短的

网友(2013-02-26):
    实际走线有可能受到布局和成本考虑,肯定存在总体走线长于曼哈顿走线的情况,这样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了,还望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Manhatten Length 是用來評估用的參考數據 , 與實際走線無關.
但會和你的鼠線的分布次序有關 , 短的優先連接...

网友(2019-12-25):
    请问差分等长,按什么长度呢

网友(2021-08-03):
    明白了,明白了,又可以赚威望了

网友(2022-02-16):
DX+DY,正常就认total etch 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