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2011-07-29):
走线及走线拐角处得那个绿色的菱形是什么东西?怎么弄掉呢?谢谢!!!

网友:
    走线设置Option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那是多人合作切partion 时才有的,这个对底片没影响~ 下次记得分主板时别fixed就好了 动一下或重连都可以~

网友:
    動一下就可以解決了嗎?我每次都要重拉才會消失耶

网友:
    options-routing-show tacks 勾掉就没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