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无Slide功能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9):
高手们,我原来一直都在用allegro 16.2服 Slide功能在画一块板,不知何原因,这块板现在没有此功能了,请高手指导方法。

网友:
    mode不对,,
    换到general edit或是etch ed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式如何换呀,高手请指教

楼主:
    解决了,find里选择相应要移动的参数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