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rcad Capture 中元件的功能描述在哪能找到?

楼主(2011-07-29):
各位大侠,请问orcad 16.3自带元件库中的元件都是什么作用和引脚功能在哪里能找到呢?帮助里面没有 而且网上也搜不到 诸如ANL_MISC库中的YX元件是什么功能? 多谢了 回答加人品

网友:
Orcad 16.3自带元件库中ANL_MISC库的YX元件,在C:\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library\ANL_MISC.lib。使用 Pspice Model Editor 打開上面所說的 lib 文件,就可以看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