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PADS怎样让原理图与PCB同步啊?

楼主(2011-07-29):
本人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改了原理图,但是PCB没改,我改了PCB,原理图又没改,总是不能保持同步,还有那些元件位号与参数值,望高手指点迷津。感激不尽啊,

网友:
TOOLS-PADS LAYOUT-DESIGN-ECO TO PCB

网友:
你能把你的操作过程给我们说一下么,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的给你提建议~~~~~~~~~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这样的啊,过程还望大虾们说

网友:
更新一次pcb就ok了啊就是eco,但是改了pcb同步原理图的我还没用过,我也是菜鸟一个,刚刚学的

网友:
你都改了哪里呢,如果仅仅是改了元件封装的话,可能需要一个设定,才能更改元件的pcb封装;
如果仅仅是一些参数值,或者改变了整个元件的话,因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好是保持良好的作业习惯!才能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