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5.x中“mirror”问题!

楼主(2011-07-29):
    本人所用为cadence15.7,新建并设置好一块板,place所有元件,使用mirror命令,将顶层元件镜像到底层,是可以的,但是当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mirror命令对symbol无效,只对text有效,即元件无法镜像,字体可以镜像,始终不得其解,望高手指教!

网友:
    帮你顶下,希望有人解答下,我也能学习下

网友:
    你确定在右边的控制栏中选择了symbol?

网友A:
    symbol被fix了吧?

楼主(2019-05-31):
引用 网友A:
symbol被fix了吧?

没有,可能是软件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