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怎么画的,急急?

楼主(2011-07-29):
图中的粗线细线如何布的,不是更改线宽吧?

网友:
PLACE FILL+多重走线~

网友:
期待中,电源板用的是这种方式

网友:
楼主这种不用网络画的板,不是改变线宽来铺铜的,是先圈起来再一块一块的填充的

楼主:
请问多重走线是怎么回事?先圈起来,在一块块填充又是怎么做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取消remove loop后,怎么走都行

网友:
有一中覆铜方法

楼主:
会了,你们说的都不咋地啊,版主说的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消remove loop后,怎么走都行

这个是关键

网友B(2011-08-31):
这种的我有画过的。。。有一种办法是用敷铜,别外一种办法用填充画啊。我以前画开关电源的时候有画过的。。。。。。。。

网友:
就是铺fill 的走法,电源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消remove loop后,怎么走都行

{:soso__15460759863655437747_4:} 哈哈,确实应该先取消remove loop,这个貌似是99SE画的板子吧,99里面铺铜先用线绘制铜的外轮廓,但需注意线的起点须在有网络的焊盘或者过孔上,不然这样绘制出来的线没有网络特性,后面描铜也描不上去,然后按照这个轮廓描铜,AD的铺铜有些像pads,如果用单纯的走线叠加,这样也行,但以后改版删线很麻烦,大家知道它的选择功能没有pads强大的。

网友C:
不用REMOVE LOOPS也能搞。看我的方法:PLACE——SOLID REGION

画完外型后再双击此外型修改网络

楼主:
谢谢,就是这么画的,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我有画过的。。。有一种办法是用敷铜,别外一种办法用填充画啊。我以前画开关电源的时候有画过的。。 ...

想请教一下你画时有飞线吗?是通过导网表来画的吧?

网友(2011-09-30):
我是用网表来画的。。。。。。

网友:
1.先用线圈起来,在用敷铜或者Fill填。
2.直接用敷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REMOVE LOOPS也能搞。看我的方法:PLACE——SOLID REGION

    画完外型后再双击此外型修改网络

高手

网友:
    没什么难度。呵呵。

网友:
    此贴内容很久以前有人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