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大侠,help me,I Need U........

楼主(2011-07-29):
今天在check元件封装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元件的边框丝印怎么选也选不中,后来检查出居然被放在了内层,10层板,也就是边框显示在第2层--第9层,但是怎么选也选不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用的是pads05版

网友:
你可以编辑封装进去改下

网友:
樓上真是受不了.有夠邪惡的.

网友:
Jimmy放假不理你

网友:
Jimmy  群还能不能加啊,给个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就是封装编辑进去也选不中啊。。

网友:
选不中,说不定是过滤层的时候,没有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就是封装编辑进去也选不中啊。。

进入封装编辑器里,将相应的第十层的color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jimmy不在群里说话的

网友:
估计需要透视眼来帮助你,这个群就是jummy为透视眼很厉害的!

网友:
那可乐有JIMMY建的号不,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