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 Swap 问题,如何使排阻另一端的线自动跟着换,向大家请教,谢谢

楼主(2011-07-30):
刚做Layout不久,向各位请教

做DDR的线时,排阻的分配常常使走线不顺,但在SCH里换Pin又有大的工作量,还容易错

allegro中有SWAP功能,我实现的是以下的
1. SWAP Pin      Pin可以在PinGroup内交换,但比如说排阻,换了1边的Pin后,另一边的不能跟着自动换,需要点2次,次只能在这个排阻内换,不能换到其它排阻去。
2. SWAP Function     我实现了把这个排阻的线,换到另个排阻上,而且一换就把所有线都换上去了,不能选择其中1条去换。
3. SWAP Componts   实现了2个器件换位置。

请问大家,如何做到排阻换Pin时,换1端的线,另一端跟着换。
                 如何做到可以把这个排阻的其中的1条线,换到另个排阻上去,且另一端也跟着换。

谢谢大家~

楼主:
先自己项一下

网友:
    swap function

建库里设置好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CH里的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设置呢?刚学,不好意思。

    allegro建库时,还是Orcad里建库时。

    恳请达人详细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Orcad 我有设置,我把PinGroup设置了,排阻左边的Pin设为1,右边的Pin设为2,但不能实现2边同时换,也不能实现换到其它排阻上去
烦请再次帮忙,多谢了。

网友:
    请慎用swap功能,allegro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我这就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尝试了,可结果不行,请各位帮看一下吧
    下图是SCH,我想把RN3上的其中一对线换到其它任意2个排阻上去

    下图是SCH里的Package属性

    但在Allegro中SWAP  FUNCTION后是这样的
    SWAP前如下图

SWAP后如下图

    不能实现只换1对线,一换就所有线都换了。

    这是DEVICE文件,请大家帮忙看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哦,我也看到很多地方说,这个功能不要常用。
但我也想弄清楚,大家都能换,就我这实现不了,正憋气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一下DEVICE文件在哪?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DEVICE文件在库的路径里,是RN-8P4R-0402.TXT。
帮看下对不,库的路径指的是Allegro的库的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对,不在库的路径下吧? 我没在库的路径下找到。再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我从来没这样调整过引脚,正在继续找,不过还没找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也在弄SWAP?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久以前弄过,但不是修改device来调整的;对你提的问题很感兴趣,另外想了解实现电阻两侧同时更换net的方法。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排阻分成不同的Part,实现了,但这样SCH就不好画了,我认为一定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你看,前楼上几位高手,他们一定都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能详细说明下操作步骤吗?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原理图改的话,目前我知道的只能将排阻做成门电路那样的封装,相当于每个电阻都是封装里的一个门。
要么就是出网表时用other标签出网表,然后修改DEVICE文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种方法,回标到原理图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CAD_SI的回复
    你的说法是对的,我也在别人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自己也实现了,用第一方只能改成门电路的方法,只有用第3方才能实现。
    谢谢你!也谢谢其他朋友们,祝大家工作愉快。

网友(2013-09-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排阻分成不同的Part,实现了,但这样SCH就不好画了,我认为一定有别的更好的方 ...

麻烦问下,我把排阻设置成分立元件,在pingroup都设置成1,这样就能实现排阻两端net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