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5.7中如何修改网络名称?

楼主(2011-07-30):
一些后加上去的机械孔,想修改成GND网络,不知如何添加?

网友:
    没搞清你说的“机械孔”是npt/pth孔
可以直接在netlist里改
.....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加gnd就是pth
    可以在netlist里面直接改(零件封装 name net)也可以在原理图中添加再update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加gnd就是pth
可以在netlist里面直接改(零件封装 name net)也可以在原理图中添加再up ...

    请问我是16.5的版本,怎么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