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生成PDF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allegro 16.3中如何生成PDF呢,我安装了Adobe Acrobat 9 Pro,但是在打印选项中没有出现打印PDF的选项,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希望知道的高手帮忙指点下,不甚感激!!!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
在装个PDF的虚拟打印机。。。

网友:
Adobe Acrobat 7.0 PRO 你去搜下这个装一下

网友:
装个PDF Creator也是可以的,我们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16.5 MS可以直接生成PDF,,效果很好
    16.3不记得了……

网友:
    安装pdf creator,即pdf虚拟机

网友:
    装个PDF的虚拟打印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adobe professional 7 可以打印 的

网友:
    PDF Creator很好!

网友:
    直接搜个pdf 打印机,安装一个就好了

网友:
    Adobe Acrobat 好,可以输出自定义的分辨率,PDF Creator只有600dpi,精度不够,一般我喜欢画A3图,在A4的打印机里出图,要1200dpi效果才好 !而且Adobe Acrobat可以将彩色转黑白打印,方便。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有注意没有,Adobe Acrobat 9 Pro安装后是不能打印PDF的,不只是CADENCE打印不了,这应是破解时出了问题,我以前也装过这个,发现Adobe Acrobat 9 Pro不能打印成PDF后来就放弃了Adobe Acrobat 9 Pro,改用Adobe Acrobat 8 Pro。

网友(2012-11-16):
我的装了pdfFactory pro,想输出PDF,可是点打印后毫无反应,望高手能帮忙解答

网友:
可以装个foxit的虚拟打印机

网友(2012-12-29):
16.3在win7下装PDFfactory是可以打印出PDF的,但是在xp下不行。在xp下可以用gerber打印,效果也还不错

网友:
那个publish pdf在16.0下能用,打印出来的pdf很好,但是16.3的破解的就不能用了,应该是破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