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生成网表提示如下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31):
小弟在用16.3的CIS生成网络表,提示错误如下:
ERROR(SPSMI-31): Catatlog file XMLPARSER.XML does not exist. This file should be there in either the<cdsroot>/share/cdssetup/smi/spsmi or in the CDS_SITE.
Error in initialising SMI error messaging system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安装的问题吗?

请高人指点.

楼主:
是不是今天周末没有人在线呢?

楼主:
没有人回复,也没人给吱声。。。

楼主:
看来真没有人理我,,,伤心

不过我自己重装软件解决了。。。

网友:
安装时按照说明你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1-09-16):
重装软件能暂时解决问题 但下次保不准还会出现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 重新修改path路径就是%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放到最前面 然后增加D:\Cadence\SPB_16.3\share\cdssetup\smi\spsmi; 再次产生网表时360会报错 什么信任什么的…… 确定 确定…… 之后软件退出 重启后OK! just it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