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7下15.7不能用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11年后)

楼主(2011-07-31):
本来都换16.2了,但是破解的不好,准备回到15.7,用的是win7系统,按照板上高手们的修改license或者使用新KeyGen的方案都试过,不行。。。有在win7下15.7仍能用的吗?

网友(2011-09-04):
兄弟可以使用了没有?我也正在着急了!

网友:
顶此贴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怎么没有高人说说啦?

网友:
直接上16.5不就是啦,何必苦恋一枝花?

网友:
可以使用,我原来一直是在win7用的,最近闲电脑慢,才改成了xp。

1. 按照要求先安装license manager,后打开License Manager Tools,设置license位置,保存,由于win7不支持LMTOOLs,无法利用图形界面运行服务,打开DOS界面。
2. 切换到安装目录   cd C:\Cadence\license_manager,运行
         lmgrd.exe -z -c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dat" -x lmdown
3. 为保证不用每次启动后运行该命令,在启动项添加Flexlm_Start.bat文件,文件内容为:

@echo off

cd C:\Cadence\license_manager

lmgrd.exe -z -c "c:\Cadence\license.dat" -x lmdown

echo on

按照这个方法设置,就可以使用,就是开机每次都得打开一个dos窗口。

网友(2011-11-10):
等补丁打完后试试。。

网友:
    現在win7 按原先程序裝一遍,license 不成功或無法裝都沒關係,只要主程是可以裝就好了,然後再把xp 用龍老大破解好的,整個目錄 C:\CADENCE\SPB_15.7  copy 到 win7 的電腦覆蓋他後 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