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会时顶层死活出不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31):
在这之前我删除过顶层的覆铜后重覆,这样再出光会时就没顶层,望高手给指教一下.

网友A:
你出光绘时有没有选中顶层的呢?
把选项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光绘时有没有选中顶层的呢?
把选项贴出来看看吧

肯定先了,我是一次性点了那个全选的

网友:
有没有看顶层里面的选项呢?

网友:
    把出光绘的log文件贴出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