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忙一下,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1-08-01):
原理图分层设计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
提示告诉你了,同样的参数具备了不同的类型。双击下方的两个可以跳转到错误所在,修改其类型为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双击了,可是不跳转到错误的地方。

网友:
TOP-SHEET原理图中,找到uniqueid分别是提示中所示值的元件,比较其参数,找到同样参数但是类型分别是STRING和FLOAT的,修改成一致的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p-sheet是sheet symbol 找不到错误的提示

网友:
你把图纸源文件发上来吧,我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在STM32.SCHDOC中,design--->option,查看parameters窗口,将最末尾的title参数类型从float改为string即可。
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太牛了,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