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中有很多静态铜和动态铜,如何一次性删动态铜而留着静态的?

楼主(2011-08-01):
一块板中有很多静态铜和动态铜,如何一次性删动态铜而留着静态的?

网友A: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B:
STACK-UP下开BOUNDARY,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静态是我手工辛辛苦苦一块一块加上去的,哪能随便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CK-UP下开BOUNDARY,删!

未明白其中道理,应该不可以吧?谢谢

网友B:
板子所有项都关掉全黑,然后打开所有BOUNDARY 层,所显示的就是动态铜轮廓,删掉后就只剩下静态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所有项都关掉全黑,然后打开所有BOUNDARY 层,所显示的就是动态铜轮廓,删掉后就只剩下静态铜了。

哦,原来这样,试了oK,非常感谢

网友:
软件及见及得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静态铜和动态铜分别在什么什么时候用比较好呢

网友:
    编辑一下铜皮就知道了。

网友(2011-08-31):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静态铜和动态铜分别在什么什么时候用比较好呢

    有没有知情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