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 router 里遇到两个问题,就解!

楼主(2011-08-01):
第一次用9.2版本的,在router里遇到两个问题,求教大家怎么解决。JIMMY大仙给点播一下
1,在router里,操作任何一个命令,文化就会死掉。有些文件会死,有些文件不会。后来发现可能是铺铜框有问题,把它删掉就不会死了。不知道为什么?
2,在router里,要打开“options”这个对话框,不管是用菜单打开,还是“ctrl+enter”打开都会弹出这个,提示要输入0和180之间的数字。点N此确定后,要点确定N次后才能出options对话框。这个咋搞呀?

楼主:
用的是英文版的软件,NND却调出中文版的提示框。

楼主:
问题已近解决。我的图是2005版的,用9.2操作不知道有什么BUG,重新导ASC文件到9.2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22):
谢谢了,我的图是用07版的,用9.3的在ROUTER里打开也出现这种情况,按照上面的操作,再次导出,转成高版本的,再打开就OK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