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的问题请各路高手帮忙

楼主(2011-08-01):
如上图,接覆铜(GND)的一端避让的间距小于其它的,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能改成避让的间距都一样的吗?

网友A:
    规则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定义不一样……

    哦,那我看看规则器

网友:
    到PADS里面去看看了。应该是规则没有设置???

网友B:
    same net规则要设置成跟其它的一样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me net规则要设置成跟其它的一样就OK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按照你说的做,已OK,不过我这块板需重新覆铜才生效.

网友:
    恭喜你i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