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制作问题,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2011-08-01):
高手,您好,

关于封装pth  pad的制作问题。

我以前所学习的封装制作,是smd 与non pth 孔,soldmask有外扩  , pth的soldmask值设置是与regular pad值一样。没有外扩

请问,pth孔的soldmask是否要在焊盘值上外扩6mil?

网友:
    每个公司的规范不一样
    我们是外扩2mil……

网友:
    要的啊,不开sodmask波峰焊焊不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焊盘尺寸上外扩...

    pth sold不外扩也能焊上啊~~以前我们公司生产都没问题

    我是到了新公司,发现要外扩,才产生疑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水了......不好意思没看清楚,还以为是drill size......
    我们公司是soldmask=regular pad+4mils

楼主:
    嗯。。。是的呀~~唉。。好滴~~以后就加吧。一个公司一个样子,可能以前的生产工艺高?才不用外扩?
不懂了~~~

网友:
    可以不外扩,板厂自己有误差,能满足要求。

网友:
    扩一下比较好吧 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