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10.5原理图保存后就再也打不开了

楼主(2011-08-01):
向各位高手求救:我用orcad10.5画原理图保存后就再也打不开了,出现以下提示,重新建一个原理图保存后也打不开,只要是关闭后的原理图,第二次都打不开了,跪求各位高手支招,在线等,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及死我了,求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已經很久沒用哪麼舊的版本,即使有發生過這個問題,也忘記了。建議樓主安裝比較新的版本(例如16.2、16.3或是16.5),並且安裝補丁,這樣才能避免一些不知名的錯誤,說不定這個錯誤會在某個補丁裡面被調適回來。

楼主:
请问楼上的16.2的在网上下载的也可以用吗

网友:
論壇上有人分享 ORCAD 16.5,動作要快,時間到了,分享網盤便會關閉消失。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960-1-1.html

個人感覺 16.3 和 16.5 與 16.2 有不同,因為9.0~16.2儲存格式相同。
16.3以上儲存的文有改格式,但是可以吃舊版的文件,也可以降檔。
但是16.2以下無法直接打開 16.3 和 16.5 文件,需要先降成 16.2版本,其他舊版的才可以打開。

16.3以上可以針對某段連接線,或是某NET作加粗或是換顏色動作,這是之前做不到的,方便閱讀和做註解。
畫面會和16.0以前有些許不相同,如果用慣了ORCAD的人,還是可以很快的知道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