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初学者在学习Hyperlynx中,遇到了几个困惑,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01):
初学者在学习Hyperlynx中,遇到了几个困惑,书籍或者网络的教材,都没有解释。求大侠们帮忙解释:感激不尽啊。

一:下图中的仿真一条网络出现的三条波形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二:

  这个图里面的设置,要参考什么?Duty:49.0%是不是可以每个网络都弄这个?

三:用Board Wizard 进行详细分析时,得到的仿真输出结果中,有一个严重错误

“  **Warning(Severe) **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这个是哪里没设置呢?

求高手指教啊,一直弄不明白,很困惑。先谢谢了。。

网友:
    安装目录下有英文pdf文档对着一条一条来肯定搞定。图看不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为

    小图为Driver waveform里面的框框。。。不过,我有看online help 他只告诉我。一些理论的。向第三个问题。他的解释,就Miscellaneous Errors
If batch simulation reports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note that one possible source of the error is that a required model threshold is
contained only in the unsupported [Model Spec] keyword, not in the portion of the model that
    HyperLynx uses.这么一句话。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不见你的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次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看不到图

网友:
    1. ) 三条波形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 我只看到兩條,一條是驅動信號,一條是經過傳輸線延遲後的接收信號。可以看到信號有點變形,可能是阻抗些微不匹配。

    2.)这个图里面的设置,要参考什么?Duty:49.0%是不是可以每个网络都弄这个?
    =:: Duty 49.0% 是可以改的,是驅動信號的占空比,如何用由你的需求決定。

    3.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 是Warning提示,不見得有問題,不過可以去看看 model 的 thresholds 設定是否正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honejing。不过那个warning使得仿真出不来啊。。。而且model也是我在官网上下的。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
这条网络就可以出来。
**********************************************************************
      NET = clk, n00076
        Nets coupled during high-accuracy simulation
      =none
       SIGNAL-INTEGRITY SIMULATION RESULTS -------------------------------
   Driver     Receiver   Rnd Rise Delay(ns) Fall Delay(ns) Overshoot(V) Crosstalk(V)     ERROR FLAGS
       Device.Pin Device.Pin Rbn   Min    Max     Min    Max    rise   fall  rise   fall    rise     fall
    U1.13       U7.18     1  -0.091  1.179   0.493  2.342  0.153  0.153   NA     NA   -------  -------
    U1.13       U9.9      1   0.467  1.518   0.843  2.003  0.328  0.328   NA     NA   RO-----  RO-----
        max. rising overshoot allowed  = 300 mV
        max. falling overshoot allowed = 300 mV
        min. delay allowed             = -5.000 ns
        max. delay allowed             = 1000.000 ns
    SI high-accuracy threshold(+-) = 150 mV

下面这个,就只有这么一句话。。。

    **********************************************************************
ET = DA10
        Nets coupled during crosstalk simulation
      =AD5, DA9, DA13
    Nets coupled during high-accuracy simulation
          =none
     ** Warning(Severe) **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 Wang_fc
直接給出模型吧,若有時間就幫你看看。

网友: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是不能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电路直流工作点无效,请检查你的模型阈值的意思

网友:
    NET = DA10
 Nets coupled during crosstalk simulation = AD5, DA9, DA13
 Nets coupled during high-accuracy simulation=none
** Warning(Severe) **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 在做 high-accuracy simulation 時沒有任何的耦合的 nets 可分析,有可能是你的阈值設定不正確,或是 net 的 DC 工作點有問題。(會不會是 net 中間串電阻值太大 ?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谢谢honejing的热心耐心解答,也感谢你在邮件里为我解答,谢谢
    其次:有个坛友问了个问题,我不是很懂啊,所以先转问下你,麻烦你有时间替我们看下呢:

    以下为问题一:

“我在做DDR2的时钟仿真,出现了个问题,我搞晕了,请你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仿真DDR2的时钟线(差分线),按net选择clk后,在选择模型和修改电阻值的对话框中出现了cas#的net,我搞晕了,应该出现clk、clk#、cke的才对吧?
    另外差分线仿真你有资料吗?共享一下,万分感谢!
    急需回答,谢谢 谢谢 谢谢”
    以下为问题二:

“我打开crosstalk后选择clk后,在选择模型和修改串联电阻阻值的对话框内多出一根cas信号线,请问这个应该不正确吧?应该clk和clk#外没其他信号吧? ”
然后: 我真诚的感谢你为我们这些初学者耐心解答疑惑,而且每次都说明的那么的详细。有些问题或许是在你们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对于没人带的自学的初学者而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搜索了很久,才发现,原来问题真的那么简单。你的耐心解答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再次感谢你。谢谢 谢谢 哈哈

网友:
    Wang_fc
模型壓縮成 .rar 或 .zip,然後上傳,才容易回答。

网友:
    “我打开crosstalk后选择clk后,在选择模型和修改串联电阻阻值的对话框内多出一根cas信号线,请问这个应该不正确吧?应该clk和clk#外没其他信号吧? ”

    =:: 就是因為妳要仿真有 Crosstalk 的效應,CAS經計算有超過設定的影響程度,所以才被加進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上传了一个模型,还望honejing帮我看看。。谢谢。我也替那个朋友谢谢你。。

楼主:
附件如下

网友:
回樓上
你只上了一個 IBIS 模型,不知道想要讓人幫忙看什麼?
IBIS 模型要搭配你的 PCB 設計,才能看出整体 SI 的狀況,再決定要如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