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孔(MECHANICAL PIN)可不可以赋予地网络?

楼主(2011-08-01):
    请教:安装孔(即MECHANICAL Symbol 中的 PIN)可不可以赋予地网络?如果可以,如何操作?

网友:
    画到原理图,就和做普通的元件一样,只不过是只有地pin的元件。

网友:
    MECHANICAL Symbol 中的 PIN是没有Pin number的,应当改成Package symb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不把MECHANICAL Symbol 改成Package symbol是不能在PCB(不通过原理图)上assign MECHANICAL Symbol  Pin网络的,是吧?

网友:
    直接在PCB上assign网络也是不行的,要先到Logic->part Logic中将symbol添加到PCB上,且有编号,当然最好在原理图中添加。

网友:
    还有一点儿,你的安装孔必须具备电气属性。
    其实实际上就是使用通孔焊盘来作为安装孔。

楼主:
    因为是个socket,共有八个定位孔,用通孔做的话,在一个板上还好,如果要在很多板上用的话就很不方便操作了,所以做出一个symbol,方便重复调用。看来做MECHANICAL Symbol 是无法加网络了,其实当时做成MECHANICAL Symbol 的意思就是不想在原理图上加这个元件,现在看来这样做有好处也有不到的地方。呵呵!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