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Capture CIS 启动报错,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01):
如题,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安裝好,不像是破解不完全。
這是第一次起動的畫面就這樣嗎?   還是之前都正常可以用,突然之間不能用了?

楼主:
第一次启动就是这样的, 对了, 其他的程序都很正常, 像 Cadence concept hdl, library explorer, pcb editor 等, 我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2008 R2 64bit, 查了一下, 好像BEX 是指内存溢出啊 , 晕倒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在安裝過程中,你有填入 5280@........(計算機的名字)  嗎?  還是沒有填呢?  如下圖紅色圈出的部分。

楼主:
我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做的. 今天重新在Windows XP SP3 32bit 系统上安装了, 一些正常, 看来capture CIS 16.5 和 Windows 2008 R2 SP1 64bit 有兼容性问题了, 谢谢各位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