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当鼠标放在某个网络连线上的时候 显示出高亮导线

楼主(2011-08-01):
怎样才能 当鼠标放在某个网络连线上的时候 显示出高亮导线,刚安装好是有此功能,现在不知设置错了那里, 当鼠标放在某个元件网络连线上,就不高亮了,有那位高手请教下?

网友:
菜單DXP/Preference
分頁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
對話框區塊Live Highlighting

楼主:
我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
应该不选中这个Live Highlighting才可以。

网友:
要同时选下shift键

网友:
    菜單DXP/Preference
    分頁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
對話框區塊Live Highlighting
勾选enable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有的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同样的安装方法,同样的设置有的就高亮有的就是没有反应,我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结合上面的方法,在看下这个

网友:
    独显的一般都能  集成的不好说

网友(2011-10-12):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没有渲染的功能···

网友:
    也可以使用5楼的方法···

楼主:
    后来发现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在公司同样的安装有的电脑可以有的电脑不可以,我在公司用的电脑是集成显卡的,在家里用的电脑是独显的没有问题

网友:
    菜單DXP/Preference
分頁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
對話框區塊Live Highlighting
不勾选enable就可以了啊   选择没用,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