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板在拉线或推挤时总是卡卡的正常不?

楼主(2011-08-01):
如题,allegro画板在拉线或推挤时总是卡卡的正常不?
推挤时推半天不动,然后突然推得乱七八糟,什么原因啊,用的快吐血了都~
笔记本配置:
CPU:酷睿双核2.4G,P8600
显卡:NV 9300M GS
内存:4G,3G可用
OS:Win7
我想这个配置跑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效果啊,请大虾帮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我都是按默认设置的,只是改动颜色)。。。
pads,AD,EE都不卡,就Allegro卡

网友:
你是否开了推挤VIAs 的功能啊 你不开推挤功能不会卡卡的

网友:
嘻嘻,应该电脑配置低,软件高,不匹配!小牛拉火车的道理!

网友(点评):
16.3的版本哦,ad10我都跑的顺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电脑配置不会低吧?

网友:
嗯,我是用的 i7最高配置!点都不会卡!

网友(点评):
想当年(3年前)我的本本也是最高配置啊~

网友:
    估计你里面有动态铜皮,有动态铜皮时的确很卡

网友:
    bubble ,shove vias 选项是否合适?

网友:
    你那 NV9300GS显卡 ,貌似不咋地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原因。

网友:
    关闭动态铜,关闭openGL,关闭推挤via,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我把动态铜也关了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库放在哪里,有设定好吗? 如果在服务器上,那就和网络有关

网友(点评):
木有在服务器上,软件自己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