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9se和ad9中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使用多边形铺铜勾出的线条并能和元件引脚完全连接是

楼主(2011-08-01):
见到一块用99SE画的板PCB文件,没经过原理图直接画的PCB,上面走线多半是多边形填充勾成,并与焊盘完全连接,正常无网络的情况下使用多边形填充是无法使多边形与焊盘完钱连接的,我也知道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焊盘属性修改为非电气连接层,比如锡膏层就可以完全连接,之后在将焊盘属性改回,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工作量很大,我想这个应该不会,不知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法比较简单的,谢谢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真正是PROTEL的档案的话,除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没有更好的方法,就是多边形铜皮的属性改成焊盘属性一样,这是工作量确实大。但做出来这样板子的人,多半板子不会很大,可能是个人喜好吧。个人觉得,完全没必要,

网友:
有原理图画好板子,复制粘贴,不带网络,不重新铺铜,就和你说的一样了。所以最后看到的没网络的铺铜板子并不不代表它当初一定没有原理图及网络。
除非他铺多变形,而不是铺铜。

楼主:
谢谢两位点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