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EXPPCB流程能在PCB里显示Value值么

楼主(2011-08-01):
用DxDesigner做的SCH能导入Value且能显示值
请问用orcad做的SCH生成网表后导入EXPPCB的流程能在PCB里显示Value值么?

网友:
PCB里面放一个就是的。

网友:
讲讲具体的操作方法吧

网友:
你要首先确定你的value值是不是带到了expediton中,具体方法在place模式下选择器件然后查看属性,是不是有个value属性并且有值在里面,有得话就好办,在cell editor里面能够添加一个属性,将value值映射到丝印层

网友:
--------- Cell Properties --------

           Name: CE/5MM
     Time Stamp: 2009/5/14 16:39
ackage Group: General
     Mount Type: Through
           Type: Package Cell
         Height: 0 (th)
Underside Space: 0 (th)
      Pin Count: 2

------- Attached Properties ------

Part_Name:C
OrCAD Value:1u
Component_InstanceModification:TRUE
Part_Number:1U

有一个OrCAD Value 属性并且有值,但还是不懂怎么映射操作,默认显示出来的只有"Ref Des" 和"Part Number"两个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