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无法保存,共享冲突

楼主(2011-08-02):
今天在router里画等长线,保存的时候出错了,我就重新从备份的文件中打开,但保存的时候出现错误,如图所示!请遇到或者解决过该问题的便宜帮下忙!

网友(2011-11-03):
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最后将那个。bre 改为.PCB

网友(2012-02-28):
这是因为备份文件名与你当前文件名冲突,修改备份设置可以解决该问题,前几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修改了备份设置,但是忘怎么操作的了,你可以都试一下,一个是use design name ... 一个是create backup file in ...,都试一下,打勾或者不打勾,还可以试一下备份文件数为零的情况。肯定能成功的,因为当时我打开备份文件后改了很多,不想关闭再来,所以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成功了。

网友(2018-05-02):
谢谢楼上分享,找到答案了

网友(2025-01-09):
感谢,差点一晚白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