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打印出错,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11-08-02):
我有一元件打印出错,相关的情况见附件,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
附件视频pcb文件(p.zip)

网友:
感觉是你的2D线太粗了,改8MIL试下。

网友:
    应该是封装问题   PAD的尺寸

网友:
    http://www.pcbdown.com/html/pcbjishu/20110212/4531.html6 [- F1 [2 H0 a7 g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万分感谢!按你的方法修改ok!

网友:
    2D线大于焊盘 会出现警告的!一般2D线宽为0.15m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