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1-08-02):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封装,贴片的,三面有焊盘,同一边的焊盘大小一致,但是每一边焊盘大小不一样,不过每一边焊盘间距是规则的(只是和其他边不一致),这个能用封装向导来做么?一个一个地弄太麻烦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
能否再描述清楚点?

网友:
乱 7 8 糟  -  -!

网友:
    手动
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最后就是这样子弄的。但是放置焊盘的时候老出现x和p那样的提示错误,就那俩简单的焊盘,我把间距改了也不顶用,不知道咋回事。还有一个问题,如如果在同一个封装里有两种不同的间距咋整呢?我看到constraint里只有一个固定的值啊,而不是范围

网友:
    你对allegro的基本知识尚有欠缺,,
看看基本操作先

网友:
    我看问题都看不懂,乱8,7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所欠缺,我刚开始学这个,所以有些问题我来虚心请教啊,比方说规则限制那一部分,两个焊盘之间的间距规定死了,但是我可能另外两个焊盘间距又是另一个值,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一个一个按坐标画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