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盘

楼主(2011-08-02):
     自己画的PCB,显示热风焊盘以后出现的情况,望各位大侠指针一下,改如何解决!多谢了。
     还有个问题是如何删除自己定义的过孔焊盘(文件夹里已经删除),但是set up→constraints→set valus(via)里面的Available databases padstacks删去不掉以前的过孔。

网友:
做零件的时候热风焊盘的尺寸不对。

网友:
看着这么乱,都看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