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Designer 10 中如何修改单个PCB封装的名称

楼主(2011-08-02):
Alitum  Designer 10 中如何修改单个PCB封装的名称,  找了半天没找到  望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是要修改单个元器件的PCB封装吗?
双击该元器件,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直接修改footprint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用法是不行的。更改不了的。。必须用  TOOLS里面有个更新库。。。才可以。

楼主:
    其实我问的是 做封装的时候  如何更改默认的封装名称,已经找到了更改方法  。谢谢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