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否介绍一下create split plane是怎么实现功能的?(已解决)

楼主(2011-08-02):
allegro自带的铺内层功能是怎么实现按切割线来创建内层SHAPE的,有没有大侠知道的讲解一下啊!

网友A:
用SKILL的话就是对POLY进行与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的话就是对POLY进行与或操作

不大明白,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
anti etch与所切割的SHAPE作与或操作,然后得到的SHAPE就是分割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ROUTE KEEPIN/ALL" 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axlAddSelectAll()
line_dbid= axlGetSelSet()
apoly= axlPolyFromDB(line_dbid, ?layer "ETCH/POWER" ?padType 'ANTI)

为什么运行后会出现下面这个提示啊!
W- *WARNING* (axlPolyFromDB):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dbid:121498992)

网友:
axlGetSelSet返回值为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注意到,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了,用切割线来分割只能得到一个相同的poly的ID,版主有没有什么好的分割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不能解释一下?endcapType  ?padType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endcapType    LINE或CLINE在生成POLY对末端的形状处理方式
?padType         PIN或VIA在生成POLY时需要依据的PADSTACK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