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02):
如何用protel画一个圆环形焊盘区域,没有孔,但是圆环形焊盘中间还加个直径6毫米圆形焊盘,两焊盘不连接?

网友:
圆环用线画就行,线宽=环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的线属性要不要改呢?或者说是用哪一层的线画呢?

网友:
线做什么用的,就用什么层画。

楼主:
谢谢你啊!我画了,好像还不行,不能布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外边那个圆环是没有网络的,自然不能布线。里边的焊盘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不行的,做出来线回刷上油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人要求线不能上油墨。

网友:
    在圆环上 加上TOP Solder 层,这样就不会有油墨了,和我们普通焊盘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个方法我一直在寻找,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