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DRC plane 报错,无法出gerber

楼主(2011-08-02):
大家好,今天在出gerber是报错,plane 的connectivity有问题,但是在DRC plane 时把setup里面的same plane connectivity不钩的话  就不报错,具体请看附件截图,gerber也顺利输出,请问这样有问题吗?谢谢!
由于项目比较急,请知道的同学帮下忙,谢谢!

网友:
为何你一定要沟plane呢?不过我不知道你遇到的问题,一般我只检查间距和电气连接,clearance与connectivity两项。。。

楼主:
谢谢可乐,我在生成gerber的时候会先DRC,此时软件自动check plane.

网友:
好像是因为Plane有孤立的小块铜皮通过Via与大 Plane连接起来,在进行same plane connectivity不检查的时候会报错,实际的连接性是OK。不过,可以借此检查Plane的小块铜皮是否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