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我用PADS LAYOUT时,发现选元件时反应很慢。

楼主(2011-08-02):
要等两秒才显示高亮,怎么回事啊,求解?1 G0 f  j3 b8 }- J, y

网友:
没遇到过,右键select component之后都可以很快选中

网友:
买个新电脑,性能高一点,呵呵

网友:
你是用的本地库还是远程库!

网友:
电脑不行是不是啊

网友:
如果所有操作都很慢包括打开文件,可能是license没指定对。只是选零件慢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