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放元件

楼主(2011-08-02):
请教高手:自己建立一个小库,能否批量性的一次放下所有库里的器件 谢谢啦

网友:
OrCAD 原理圖好像沒有批量擺放器件功能。但是在編輯器件的時候,可以一次打開所有器件(會開出很多子頁面),去觀看每個器件的外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供一种方法,我是想看库的封装值,一个个库看有点麻烦,呵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检查下库的封装值有没有遗漏或者错误的。谢谢哈

网友:
你可以將 OLB 文件打開,先點 OLB 文件讓他底色變成藍色 ,然後菜單點選 Tools -> Export Properties 存檔,然後用 office  EXCEL 打開此檔案 ( 他的格式有一定的順序和格式),就可以看到库的封装值。

一個元件會用到 2 row,如果是複合性 IC 會用掉 N+1 row。(例如 1 顆 IC 分開成不同的 3 個區塊,會用掉 4 r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提示,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