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不规则焊盘--矩形焊盘但其中两个角要做倒角

楼主(2011-08-02):
各位好!
      求助做封装,一个不规则的焊盘,把矩形的一边的两个直角做成倒角的成圆弧形式,怎么做?请有经验的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用allegro15.5版本做封装,谢谢!

网友:
兄弟,又问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yes

楼主:
没人做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
   问你一个关于仿真的问题,请看短消息,呵呵。打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画呀!用shape画。如图所示的2种都可以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再做pad的时候直接做成这个样子,pad designer不能加shape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那只是先做shape!
    做完shape,然后用pad Designer调用shape,做成你想要的异形焊盘就ok了。

楼主:
    哦 好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