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ALLEGRO 16.5 占用内存好大(2G),求解决!

楼主(2011-08-03):
WIN7 64位 allegro 16.5 占用内存好大,求解决!
如图
如是正常打开。小图。。。几个元件而已。。。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内存呀?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一开始打开的时候占用的内存还很小,但是慢慢的使用些时间后,就越来越大。最为明显的就是,把窗口缩小,还原。这样的操作之后,内存就开始增加

网友:
    现在还是使用163,不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
    win7 32位用16.3的时候应该还算不太大呀,这个还没试过

楼主:
    我删除了它了,昨天用了半天占了我3G多的内存。。。。准备重新装看看了。。。

网友:
    最好不要安装到C:盘

网友:
    不会呀,我的一直是41M左右,win7 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安装方法如何,在不在C盘?怎么设置的。。。我刚刚装了16.3的,也还是这样,现在又删除了16.3的了。。。。哎。真不知道怎么办呀。

网友:
    我是16.5,不是装在C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装上16.5了,还装在D盘了。还是和之前那样,现在我发现,只要我点工具栏一下,整个ALLGERO的工具栏都会闪一下,像刷新一次一样,然后就开始加内存了。。。一直加。。点一次工具栏就加10MB内存。。。用着用着,直到占用我的内存完为止。。。烦死人了。我现在在试用虚拟机装看看了。

网友(2011-09-26):
    不是吧,你们说的我都不敢装这个版本的了

网友:
    还好我有6G的内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不够的原因呢,我曾经遇到过安装高版本的软件,出来图符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蹦出来的,恼火死了。后来全部卸载了。